9054读内存时死机,为什麽

楼主(2004-11-27):
用WINDRIVER读前FF个配置头正常,但读内存死机,用9054SDK中的EEP烧录的
EEPROM,只是硬件线路与SDK不同,请教各位,是为什麽?

网友:

读的地址是不是4字节对齐的?有没有越界?

楼主:

谢了,马上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