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PC104规范和ISA规范

楼主(2004-12-03):
希望能多多讨论
my email:

ly9010307@vip.sina.com

网友:

论坛ftp上有,,你可以下载,在"协议规范"目录下。

网友(2005-11-20):

pc104和isa是一样的
pc104+ 和pci 在软件上看是一样的

网友(2006-03-20):

下面引用由jintian2252005/11/20 01:18pm 发表的内容:
pc104和isa是一样的
pc104+ 和pci 在软件上看是一样的

网友:

   我在网站上没有找到ISA规范,谁有可以发给我吗?谢谢!
   Arlenemihu@yahoo.com.cn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uiang2004/12/04 02:14pm 发表的内容:
论坛ftp上有,,你可以下载,在"协议规范"目录下。

网友:

论坛的Ftp是多少

网友:

低功耗的嵌入式主板,X86架构,应用范围广,软件通用性强,功能齐全,使用方便,尺寸小(96*90),方便你开发。
专业的嵌入式工业级主板开发生产商,自有研发部门和生产线,从开发到生产都是由我们自己来完成。产品从386到奔腾级的小尺寸低功耗嵌入式和PC104主板,广泛应用于医疗电子、铁路、通讯、电力、纺织、机械、化工、军工、交通等领域。希望能为您带来帮助。0755-82995869,83048809转601,21161898 同先生
详细说明

GX-880 详细介绍
GX-880的配置:
◆ CPU: 在板NS GEODE GX1 CPU,主频200/233/266/300/333MHz可选;
◆ 结构和总线支持:嵌入式PC/104工业计算机主板结构,支持PC/104总线接口。
◆ WATCH-DOG功能:板上集成了WATCH-DOG功能,其极大的保证了系统在无人看管或
   工业控制环境下,用户的安全和可靠性。
◆ 显示接口:支持CRT﹑18bit TFT真彩LCD屏﹑4M共享内存。
   VGA分辨率最大支持1024×768×24bpp﹑1280×1024×8bpp;
   LCD TFT最大支持1024×768×18bpp 分辨率BIOS中可选;
◆ 系统内存:标准的板载128/64/32M SDRAM;
◆ 增强型 IDE:支持Ultra DMA/33 IDE硬盘,支持ATAPI CD-ROM。
◆ 串并口:板上集成2串1并(其中COM1 RS232/TTL可选,COM2 RS232/485/422/TTL根据实际需求可配置);
◆ USB接口:带两个USB接口,支持USB1。1标准协议;
◆ 键盘鼠标接口:标准PS2键盘/鼠标接口;
◆ 红外线接口: 带一个115.2Kbps的红外线接口 ;
◆ 板载DOC座 :板子上可直接插接M-SYS公司专为 嵌入式和工业控制应用的DOC。
◆ 一个10/100M  自适应网络接口。
◆ 一个AC97-声卡接口。
◆ BIOS:Award BIOS,即插即用。 另外可选择使用我公司独特的BOOLOADER, 来引导嵌入式的WINCE操作系统
◆ 电源与功耗:单一+5V电源供电工作,+5V 0.6A (300MHZ CPU,64M内存)。
   整机功耗大概只有2-3W左右!(根据所选择的主频不同,有少量的差别!)。
◆ PCB板层数: 8层,抗电磁干扰能力特强。
◆ -20~60℃工作范围内无需风扇。
◆ 可应客户需求,进行OEM设计,以满足客户的实际需求;
◆ GX-880性能指标:
   尺寸:90mm x 96mm
   工作温度:-20°C --+70°C,无风扇设计;
   储存温度:-40°C --+85°C;
   工作湿度:5%---95%相对湿度,无冷凝;
   功耗:+5V DC,0.6A(300MHZ CPU,64M内存);
---------------------------------------------------------------------
GX-860 详细介绍
配置:GX-860
◆ CPU: 在板NS GEODE GX1 CPU,主频200/233/266/300/333MHz可选;
◆ 结构和总线支持:嵌入式PC/104工业计算机主板结构,支持PC/104总线接口。
◆ WATCH-DOG功能:板上集成了WATCH-DOG功能,其极大的保证了系统在无人看管或
   工业控制环境下,用户的安全和可靠性。
◆ 显示接口:支持CRT﹑18bit TFT真彩LCD屏﹑4M共享内存。
   VGA分辨率最大支持1024×768×24bpp﹑1280×1024×8bpp;
   LCD TFT最大支持1024×768×18bpp 分辨率BIOS中可选;
◆ 系统内存:标准的板载128/64/32M SDRAM;
◆ 增强型 IDE:支持Ultra DMA/33 IDE硬盘,支持ATAPI CD-ROM。
◆ 串并口:板上集成2串1并(其中COM1 RS232/TTL可选,COM2 RS232/485/422/TTL根据实际需求可配置);
◆ USB接口:带两个USB接口,支持USB1。1标准协议;
◆ 键盘鼠标接口:标准PS2键盘/鼠标接口;
◆ 红外线接口: 带一个115.2Kbps的红外线接口 ;
◆ 板载DOC座 :板子上可直接插接M-SYS公司专为 嵌入式和工业控制应用的DOC。
◆ BIOS:Award BIOS,即插即用。 另外可选择使用我公司独特的BOOLOADER, 来引导嵌入式的WINCE操作系统
◆ 电源与功耗:单一+5V电源供电工作,+5V 0.6A (300MHZ CPU,64M内存)。
   整机功耗大概只有2-3W左右!(根据所选择的主频不同,有少量的差别!)。
◆ PCB板层数: 8层,抗电磁干扰能力特强。
◆ -20~60℃工作范围内无需风扇。
◆ 可应客户需求,进行OEM设计,以满足客户的实际需求;
◆ GX-860性能指标:
   尺寸:90mm x 96mm
工作温度:-20°C --+70°C,无风扇设计;
储存温度:-40°C --+85°C;
工作湿度:5%---95%相对湿度,无冷凝;
功耗:+5V DC,0.6A(300MHZ CPU,64M内存);
---------------------------------------------------------------------
SB-810VE2S 详细介绍
SB-810VE2S
·CPU:GEODESC2200 ,速度为233~300MHz;
·SDRAM: 64M,128M;
·LCD液晶显示接口:VGA显示模式,支持18bitTFT真彩等多种规格的LCD液晶屏;
·CRT接口:SVGA显示模式,支持各种显示器;
·IDE接口:标准IDE接口一个;
·FDC接口:标准软驱接口一个;
·并行口:标准LPT口一个;
·串行口:可选二组,一组为LPC的标准RS232(COM1,COM2);另一组为Super I/O芯片中引出的
          RS232/TTL(COM1),RS485/RS422/TTL(COM2);
·USB接口:标准1.1 USB接口3个(最多);
·网络接口:10M/100M自适应RJ45接口二个(可选);
·声卡接口:AC97标准,(可选);
PC/104总线插座:一个标准PC/104总线插座子集,另一个PC104 plus总线插座;
·Utility接口:包括键盘接口,PS/2鼠标口,蜂鸣器和外接电池;
·其它:JTAG 调试口,可用于在线仿真,可支持Win98/Win2000/Win XP/Win CE/Linux等多种操作系统;
■性能指标:
尺寸:135 mm Χ 96 mm;
工作温度:-20°C~+70°C;
储存温度:-40°C~+85°C;
工作湿度:5~95%相对湿度,无冷凝;
功耗:+5V DC,1.2A;
--------------------------------------------------------------------
DX-440V 详细介绍
■配置:DX-440V
·CPU:DX486-100,速度为50/66/75/100 MHz ;
·DRAM: 4M、16M;
·LCD液晶显示接口:VGA显示模式,支持单色,STN伪彩,,TFT真彩等多种规格的LCD液晶屏;
·CRT接口:SVGA显示模式,支持各种显示器;
·DOC插座:可支持DOC,EPROM,FLASH EPROM;
·串行口:一个RS232口(COM1),一个TTL电平/RS232/RS485三中选一(COM2或Utility);
·并行口:标准LPT口一个,支持EPP/ECP;
  IDE接口:可支持两个硬盘;
·软驱接口:支持标准软驱;
■性能指标:
·尺寸:90mm Χ 96mm;
·工作温度:-20°C~+70°C;
·储存温度:-40°C~+85°C;
·工作湿度:5~95%相对湿度,无冷凝;
·功耗:+5V DC,0.9A
--------------------------------------------------------------------
SX-340VE 详细介绍
■配置:SX-340VE
·CPU:Ali M6117C 速度为25Mhz~40Mhz;
·DRAM: 4M;
·LCD液晶显示接口:VGA显示模式,STN伪彩,,TFT真彩等多种规格的LCD液晶屏
·CRT接口:SVGA显示模式,支持各种显示器;
·IDE接口:可支持两个硬盘;
·DOC插座:在板DOC(8M)和插件DOC(8M-288M);
·串行口:两个RS232口(COM1,COM3);一个TTL电平/RS232/RS422/RS485四中选一(COM2);
·并行口:标准LPT口一个,支持EPP,ECP,双向8位并口一个;
·软驱口:标准标驱口一个;
·网络接口:10M-BASED RJ-45网络接口,NE2000兼容;
.Utility接口:包括了键盘接口、复位键、蜂鸣器和一个TTL串口;
■性能指标:
     ·尺寸:90mm Χ 96mm;
     ·工作温度:-20°C~+70°C;
     ·储存温度:-40°C~+85°C;
     ·工作湿度:5~95%相对湿度,无冷凝;
     ·功耗:+5V DC,0.6A;

网友(2006-11-21):
以前想找这个
我怎么没看到"协议规范"目录啊!

网友(2006-12-28):
论坛里也有啊

网友(2010-01-06):
一直在找这个协议! 谢谢了

网友:
论坛的 ftp 是多少????

网友(2010-04-12):
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版的

网友: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