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12-18):
    小妹是标准的新人啦,基本上不懂什么硬件,新参加工作,公司硬给了一个任务,所以厚脸皮求教各位啦。
    我用的主要是这些芯片,9052,DSP(TI公司的5409),FPGA(ALTERA公司的)。
    9052的地址线编号是从2开始的,也就是说它一次接受4个字节的数据是吧,它也确实有32条数据线,可是DSP有16条数据线,23条地址线,怎么连?还是单纯的把他们对应的线连好就可以了?
    9052和PCI总线的连线非常容易,可是我都不明白它和DSP要连起来是吧,DSP和FPGA要连起来,FPGA和9052也要连起来,就是两两互连吗?地址线。数据线什么的怎么处理?是DSP控制FPGA和9052,FPGA也控制9052,PC机也控制9052是吗?

网友:

你dsp程序怎么加载进去呢?通过hpi?

网友:

按说一般总线应该是共享的,就是说FPGA,DSP和9052, 数据地址,都应该连在一
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