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052获取资源配置问题

楼主(2004-12-21):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9052做了一块pci卡,用vtools为编写了一个简单的驱动程序获取配置空间,每次装上驱动后可以获得配置的内存空间和io空间,与设备管理中分配的一样,但是重启电脑后却得到的io却为0,卸载驱动后再装上就有好使了,哥们这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注:获取配置再cf-start消息时进行的,而不是读取pci的barX寄存器

网友:

你是什么系统?你用net start和stop加载卸载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