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单片机与PCMCIA无线网卡的接口?

楼主(2004-12-23):
由于要用单片机完成一个无线网络的终端,打算采用单片机或DSP加一个笔记本
网卡来实现,那位大侠可推荐PCMCIA的接口芯片,用TL16PC546可以吗?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单片机没有操作系统,如何编写相应的程序来完成
驱动程序的功能啊? 网卡能买到,可是相应的编写驱动的资料如何得到啊?
不吝赐教,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我太弱了,tl16pc546原来是UART,那DSP的EMIF(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可以直接和
PCMCIA接口信号相连就不用接口芯片了,可以吗?请那位大侠告知啊!

网友:

我不知道你什么dsp什么接口,担一般通用dsp都不会提供pcmcia接口的,

楼主:

版主大人,我打算采用TI公司的DSP,TMS320LF2407,能用一些GPIO加上总线信号来实现PCMCIA接口吗?如果不行我该用什么桥接芯片呢?请斑竹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