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接口问题

楼主(2004-12-27):
请问各位:(我是新手)
      我需要将pc机上的程序用usb口写到单片机或ram上,请问接口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要写驱动程序吗?驱动程序是写在什么芯片上?谢谢,急!!!!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意思?可否详细些?
pc机上的程序是不是交叉编译的其他处理器程序?
你要专门设计一个这样的板卡还是应用已经做成了的板卡?
你就说一下功能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