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 S3C4510B总线扩展怪问题

楼主(2005-01-16):
   用的是微芯力的开发板ws310
   用ARM和FPGA连接开发系统。ARM的地址总线,控制信号(片选,写使能,读使能)都连接到FPGA上(这些信号通过FPGA直接联到一块双口RAM上),地址总线连接到双口RAM的数据线上。连接确保无误,FPGA和RAM电路确保正确,FPGA功能确保正确,ARM程序确保正确(ws310未与其他任何器件连接)。但是当ARM与FPGA连接后,ARM的程序总是错误执行,例如给某个寄存器负值(LDR R1,=0),运行完后却其他寄存器的值却被改变,这只是一个例子,总之程序运行完全不正确(程序下载是正确的)。FPGA不通电结果也是这样。决定在ARM和FPGA中间加上buffer,做好了电路,buffer选的是HC244,可是结果也是这样,即使HC244的另一端不连接任何器件,不加电源,情况也是如此。
   现在怀疑ws310的外部总线就不能接任何东西,一接ARM程序就错!!不知各位高人有没有人用ws310通过数据或地址总线和别的期间相连?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如何解决?
   在下先谢谢了,这个问题难为了我们好久,实在不知如何解决,请高人指点。

网友:

第一步你还是要让程序运行无误,比如通过串口打印等,然后才能考虑进一步调试,
所以你先还是以程序运行无误这个目标来查看软硬件,比如电源(如果你自己设计
的板子)复位,大端小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