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9052方面的问题——关于引脚LBE[3:0]#

楼主(2005-01-17):
9052有四个引脚LBE[3:0]#(46-49),这几个引脚是和本地总线相关的,我不是很明白怎么连,请教高手了。
我看到资料上是这么写的,1.如果使用的是32位的总线,这四条线分别是四个字节的使能信号。按照这个说法,因为引脚后有个"#",是不是应该把它们直接和地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2.如果使用的是16位的总线,LBE3#是高字节使能;LBE2#不用,LBE1#作为地址线LA1(9052有26条地址线,名称是LA2-LA27),LBE0#是低字节使能。
我用的就是16位的本地总线,所以我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按照这个说法,我应该把LBE3#和LBE0#接地,LBE1#接DSP的A1?
说到这里,我还有一个不明白,9052的本地总线地址线是LA2-LA27,按照我的理解,是因为它一次传过来4个字节,如果接受芯片是8位的数据线,那么每次地址增长4,所以最后两条地址线就不用了。如果使用16位数据线,每次9052传递过来的是两个字节,那么如果接受芯片是8位的数据线,地址每次增长2个,所以接受芯片的地址线A0应该悬空,9052多提供一条LA1线,可是我这里接受芯片是DSP,本身就是16位的数据线,每次传递过来16位数据,地址应该增长1个,所以我是不是要把这些地址线错开接?也就是说,9052的LA1...LA23分别对应DSP的A0...A22?极盼回复!!!

网友:

后面的#号是低电平有效,不能和地相连,他指示当前总线哪个字节是有效的,
比如如果pc只写一字节的数据过来,那么本地这边还是16位的,那么
你可以根据lbe来确定pc发送的是一个字节还是两个字节,并且知道哪个字节是有效的。
所以你需要这四个引脚来获得总线数据信息。
后面说法正确,如果dsp地址增长1就表示16位的话,就应该错开接。
你要仔细研究dsp的数据手册确定这一点。

楼主:

是低电平有效,可是我所有的传送都是16位的话不就可以了?否则请问liuiang该怎么接啊?

网友:

即使是你传的数据都是16位的,也不能将这几个脚直接接地,这是一个设计方法的问题
不能将两个驱动输出的引脚连接,
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你传16位数据,这两个脚应该在数据有效的时候均为低,
可是当数据有效期过了,这两个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
无从得知或者数据手册上有记载,
总之直接将“驱动输出”的引脚gnd或者vcc都是不正确的,
如果确定某个脚不用的话,
对于output型,不用接任何东西
对于inout型,可以通过4.7k的电阻上拉或下拉。

网友:

你好,你需要PLX的心片吗?我有PCI9052  PCI9060  PCI9054 我的手机是13592832853卢海洲    谢谢

网友(2007-03-19):
那根据我的理解
如果局部总线端的芯片是8位的
就要按照datasheet上的接法
那要是是16位或者是32位就要错着接
是吗?
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