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5-01-28):
小妹现在想做一个视频压缩卡,视频卡已经选定,想在压缩卡上连接一个PCI桥芯片和主机通信。利用主模式。问一下,怎么选择桥芯片啊?PLX公司的PCI9054芯片合适吗?哪些公司的芯片比较不错啊!
谢谢!

网友:

太多了,主要你要去算算你的PCI带宽和你的压缩卡的吞吐能力之间的关系

网友:

33MHZ的,32位的就可以,我的压缩卡的电压是3.3V的,给个建议哪些比较好啊?我再自己筛选一下,谢谢!

网友:

你所说的压缩卡是指一个芯片么?什么接口的呢?

楼主:

压缩卡确切的说应该是压缩芯片

楼主:

作成以后才可以称作压缩卡

楼主:

压缩芯片利用PCI桥芯片同CPU通信,把压缩好的数据传递到内存?

楼主:

压缩芯片的I/O信号的电压是3.3V的

网友:

你芯片什么接口的呢?要根据接口类型来确定99005544采用什么工作模式。。

楼主: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啊?
我知道PCI9054有三种Bus Mode,分别是M,C,J模式,
版主能不能详细讲讲这三者的区别啊?
根据什么选择模式啊?
我看PCI9054和RISC系列的处理器能够无缝连接
,可是我的处理器是X86系列的有影响吗?
初学计算机和PCI有的概念名称说得不对,还望版主见谅啊
还有PCI Initiator (Direct Master),PCI Target (Direct Slave)这两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啊?
郁闷ing

网友:

1,模式只是描述local bus端
M模式支持与Motorola 850 860 cpu直接对连
C和J模式支持与intel 960 无缝连接
M和C数据地址总线分开
J数据地址总线复用
M模式地址LA[31:0]访问的时候给直接地址
CJ模式地址LA[31:2]访问的时候用LBE辅助
C与J的区别是:C数据地址线独立,J通过ale复用
模式的选择是根据你后端设备访问总线来决定的,
对于9054的无缝对接一般是形容local bus端的,
你用x86计算机与9054是通过pci连接的,没有关系,
如果你想把你一个x86cpu接到local bus端,你要考虑用哪种模式
Master是9054主动申请pci交易,比如9054进行dma或者local bus端是cpu,
该cpu要访问pci总线的时候都称之为9054工作在master情况下
slave是9054是被访问对象,不管是读是写,只要交易不是9054发起的,都是slave

楼主: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