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054的I/O信号电压是多少啊?3.3V的,还是5V的?

楼主(2005-01-31):
[这个贴子最后由Guoguor在 2005/01/31 01:12pm 第 1 次编辑]

如题目

网友:

3.3v,但是支持5v,你可以看数据手册,
上面描述直接翻译为:“5v可容忍”

楼主:

谢谢版主!!!

网友(2010-02-08):
兼容的意思,是不是说,接上5V的效果,跟3。3V,是一样,会不会影响芯片的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