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答关于PCI9054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5-02-01):
1 。 数据手册上说PCI9054的总线模式有M,C,J三种。
它们有什么区别吗?
2。总线模式的选择和我的处理器有什么关系嘛?
我看PCI9054和Risc系列处理器能够达到无缝连接,而我的处理器是X86的,
会不会有影响啊?
3 。我的Local面想要接一个ADC芯片ADV7189,可以直接连接吗?

网友:

不同的总线模式其实是对应不同的总线接口,
电路的模块之间是通过固定的接口完成通信的,
如果对接的两个模块接口相同或者“你可以使其相同”,就可以对接。
你在local端接adc,那你先要确定adc的接口是什么样子,然后
在mcj三种模式下面选择一种。

楼主:

郁闷啊,我还是不明白版主说得Local端芯片的接口是什么意思,呵呵,虽然是个笨苯的问题,希望版主回答哦!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Local端可不可以接两块芯片啊,分时复用PCI9054和PCI Bus通信啊?
可以实现吗?还是得两块PCI9054啊?

楼主:

版主问的是我的Local Bus端的接口?接口有什么类型嘛?
郁闷ing

网友:

可以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设备,但需要你用地址空间将他们分开,
就是对应的cs引脚用local bus的地址区分开。
iic接口可以挂在iic总线上面,
usb接口可以挂在usb总线上面
pci接口可以挂在pci总线上面
isa接口可以挂在isa总线上面
你自己用的芯片的接口仔细研究一下引脚和时序,
想办法接在local bus(某一个模式)上面。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

楼主:

PCI9054的工作模式是C模式,我的Local端如果只接一个设备的话,是不是就不用用到BREQi,BREQo,LHOLD,LHOLDA了啊?这几个信号怎么接呢?

网友(2010-02-08):
先研究一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