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9054的问题。是不是必须是NM93CS56L和NM93CS66L?

楼主(2005-02-02):
PCI9054是不是必须带一EEPROM,如果必须的话,可以带哪些型号的?
还是只能NM93CS56L和NM93CS66L?
NM93C56L可以吗?

网友:

只要总线或时序相同,电压兼容,需要的存储量够用就行,
我上网查了一下,那个S的描述是“User-programmable write protection and sequential read”。我也没想通有什么区别,不过我这里有个推荐表格,
我另开贴,你参考一下。

网友:

谢谢版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