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Local Bus

楼主(2005-03-01):
最近看PCI9054很迷茫。不明白到底什么是Local Bus!难道一个PCI9054,一个FIFO,一个CPLD,外加一个通过CPLD控制的片片就构成了Local Bus?请指教啊
不要笑我太无知,问的太浅显啊!

网友(2005-07-22):

Normally, local bus refers to the processor bus.

网友(2008-11-27):
记住,什么叫local 学过英语吧?本地的!那就是说跟CPU 有关系的!CPU 会用到的BUS,我刚画完MPC8544E ,有什么问题发M 我:rudy.sun@accton.com.cn

网友:
不是PCI总线的总线,就local侧

网友(2009-12-22):
自己定义的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