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about amba 2.0 !

楼主(2005-03-01):
[这个贴子最后由boor007在 2005/03/06 11:33pm 第 1 次编辑]

i have a question :
in AMBA 2.0 spec page 2-4 :
about hready signal : "note: slaves on the bus repuire HREADY as both an INPUT
and an OUTPUT signal"
but in page 3-45 , slave interface have NO Hready INPUT !
how ?
thx

网友:

可不可以理解为slave发出HREADY信号作为可以输入信号的指示?
达人给我们讲一下吧?

楼主:

slave must have hready_input  signal .

网友:

每个slave都有一个slave_hready输出。各个slave_hready输出相或(或者是一个选通逻辑)组成一个hready信号输出到每个master和slave.所以slave有一个slave_hready输出和一个hready输入。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boor007在 2005/03/10 07:30pm 第 1 次编辑]

应该是选通逻辑,并且delay a cycle , 由HREADY控制,各个slave_hready输出相或的方法也行,但和AMBA2.0向背.

网友:

只有在各个slave_hready默认值为0的情况下才能用相或的方法。
但我不理解你关于 延迟一个周期 的意思。 我的设计中 hready信号就等于占有数据周期的slave的slave_hready输出,是组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