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主控芯片和从控芯片到底有什么功能上的区别?

楼主(2005-03-02):
小弟正在选择pci接口片子,第一次弄不是很了解,哪位大虾能从功能角度直观的给偶介绍一下。

网友:

是否可以DMA传输吧,主模式的可以,从模式的不可以

楼主:

真是谢谢。后来我看到看论坛里的文章,里面先前就有这些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