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A,恳请高手帮忙啊

楼主(2005-03-07):
(1)
Demand DMA,SCatter/Gather DMA和Block DMA有什么区别啊?
(2)
在DMA寄存器设置上有什么不同吗?
(3)
什么时候适合用Demand DMA,什么时候用Block DMA比较合适啊?什么时候用SCatter/Gather DMA比较合适???
谢谢!!

网友:

scatter/gather 控制较复杂,建议你先不做scatter/gather方式的,去看看sold文档中的DW_IP吧!

楼主:

能不能讲具体一点啊?sold是什么啊?DM_IP呢?谢谢啊!!

网友(2005-07-23):

SOLD 是 Synopsys 的资料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