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052求助

楼主(2005-03-08):
    我在老师的指导下用做了pci9052做了快板卡,将ISA总线转为PCI总线。老师调通了,可放到我的机器上的时候,windriver读出来的却是pci9051,而且只有BAR0何BAR1,没有BAR3,显然是错了,但我不知道错在哪里。希望高手能指教

网友:

是不是板卡没插好啊。

楼主:

    谢谢,我反复插过好几次,结果一样。我怀疑是ROM信息损坏,把ROM拔下来后计算机竟然检测不到硬件。按理没有ROM的话,9052会读出默认配置信息,这样看来可能是没插好。还有做板子的时候,将9052的3,4,5,6脚不小心连到了一起,也就是AD19~AD22,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请赐教

网友:

倒,,硬件都有问题,,肯定不行的。。。

楼主:

还是谢了

网友(2006-01-17):

HELLO!能留下你的MS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