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开发芯片选择一问?

楼主(2005-03-09):
偶的pci接口开发中在选择了9052、9054等专用接口芯片的同时也要用到fpga的片片进行一定的控制。请问各位高手现在市面上有没有fpga芯片和pci模块集成在一起的片子?或者用fpga直接按照pci的协议来做效果怎么样?请各位高手多给些看法。先谢过了^_^。

网友:

大多用pci core吧,,有pci硬core的fpga一般都是片内含有处理器的,,
价位较高。

楼主:

多谢斑竹大哥。那您觉得这种带pci内核的fpga,设计起来效果怎么样?您给我推荐几个芯片。价格大概在什么价位?

网友:

你去
http://www.quicklogic.com
看看,应该有所收获,具体价格需要问代理商,我不清楚。
http://www.quicklogic.com/home.asp?smenuID=313&ageID=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