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电路板卡设计求教?

楼主(2005-03-09):
各位ee,pci电路板设计用四层板的效果是不是比2层板的要好很多?想到钱钱不多,偶一直想用2层了,但又恐调的时候效果不好。请各位高手给点建议^_^。

网友:

最好用4层板,我以前用fpga,也布过两层板,可以用。

楼主:

多谢版主大哥了。偶一直没有画过四层板,一来经验甚微,二来想想四层板的开工费偶就不爽了。等再看看“boss”的思路。这里再向版主及各位ee征求点画四层板的经验,哪两层做信号参要好一些?还有些什么注意事项?先谢过各位了^_^

网友:

   两层也行的,注意电源和地线就行,特别电源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