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BA总线的问题

楼主(2005-03-14):
[这个贴子最后由amba在 2005/03/14 10:56pm 第 1 次编辑]

刚接触,感觉结构很晕,是不是根本理解错了,请各位大人指教。
1.AHB总线还分M1、M2和S总线是吗?怎么区分?
2.ARM芯片也是主设备或从设备的话是不是也要参加仲裁?与总线上的其它主设备一样等待?也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个主设备和一个从设备的话,ARM也算一个主设备就是两个主设备了?
问得问题挺傻的,以前没做过,请各位指教:)

网友:

1. M1,M2只是表示Master1、2而已,S是Slave,都是挂在一个总线上的
2. ARM CPU也只是其中一个Master,也要参与仲裁

楼主:

1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啦,跟母板上的总线分布有关,不是协议里的内容,在note119里
2这个我明白了!
谢谢老扁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