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儿可以找到PCI9052的原理图 和封装库?

楼主(2005-03-15):
如题
谢谢 ,最好是在PROTEL中可以直接使用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2005-10-12):

做过的兄弟给共享一下吧

网友(2006-07-18):
我也想要一份,谁能给提供一下啊!

网友(2007-05-02):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9052都是自己画的撒,封装的话,选个PQFP160就可以咯

网友(2008-05-17):
自己动手撒.....

网友:
自己做,很简单的,还能熟悉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