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复用和非复用模式的区别?

楼主(2005-03-16):
(图片)

网友:

复用是多种信号位于同一总线上,采用时间或信号决定当前总线表示内容,
非复用就是总线用途单一,在任何时候都是传输单一内容,
比如pci总线,交易先向总线发布地址,然后紧跟着是数据,着就是典型的复用。
存储器nor flash,eeprom等并行访问的都是采用非复用的,
地址数据两总线各自独立。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