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9054的M,J,C工作模式的了解的,能给解释一下吗?

楼主(2005-03-23):
刚接触PCI,用的是9054芯片,用于数据采集和IO功能,对9054的工作模式不是很了解!
资料上是这么说的,不是很明白!
Mode Description
M 32-bit address/32-bit data, non-multiplexed direct
connect interface to MPC850 or MPC860
C 32-bit address/32-bit data, non-multiplexed
J 32-bit address/32-bit data, multiplexed
希望高手能给点提示,能给学习建议更好了!另外有没有90XX的中文资料?

网友:

c和j的区别是:数据地址是否复用,,m以前听说是专门接motorola的接口哈,,好像,,,

网友:

nod

楼主:

谢谢yn800323,那就是说M模式我不用去看了!

网友:

一般都用C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