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CI开发的问题!

楼主(2005-03-25):
在开发PCI板卡的过程中,有一些专用的芯片可以采用,如LX9054等等.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是不是这些芯片只是起到了和PCI总线连接的作用,那么他们有没有信号处理的功能啊?比如我要设计一块基于PCI的数据采集卡的话,数据在进入PLX9054Z之前,除了要将模拟信号进行数字化处理以外,还需要经过怎么样的处理啊?

楼主:

师兄:我期待着你的恢复呢

网友:

接口芯片只负责传送数据,没有信号处理的作用。

网友:

没有,外面加个控制器(DSP,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