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CI板卡的软硬件资源配置?

楼主(2005-04-04):
我想知道PCI板卡插入PCI插槽以后,计算机是需要为PCI板卡分配哪些软硬件资源,这些资源是怎么实现的,希望能够得到您的详细解答!谢谢

网友:

分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
系统通过BIOS程序里面的某些函数如GetPCIInfor()获得PCI设备的MEM、IO空间的Size,还有最小获取总线时间(只针对Master设备),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ID。所有的内容均在PCI设备的配置寄存器中;
第二个过程:
系统还是通过BIOS的某些函数将第一步获得的数据作一些运算写回PCI设备的配置寄存器。嵌入式系统一般在这一步就将MEM和IO空间的基址以及INT号给定,但是PC可能不会。此外一些和数据传输有关的信息也会写进配置寄存器:如总线响应时间、总线暂用时长等等;
第三个过程:
这时候操作系统已经接管系统,根据第一第二步在系统里面记录下来的信息重新读取配置寄存器,操作系统就可以获知BIOS给PCI设备分配的这些资源。非嵌入式系统,比如Windows这个时候才去分配基址和中断号。操作系统分配好这些资源以后,重新挂上中断服务程序,设备就可以工作了。当然,Slave设备一般不需要挂中断。

楼主:

谢谢师兄指点

网友:

为什么“Slave设备一般不需要挂中断”呢?从设备与中断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设计板子的时候,加入中断不是更容易控制么?

网友:

看你的需求吧,一般来说从设备不需要中断,如果确定中断可以提高效率,也不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