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5-04-05):
小弟最近在做毕业设计,工控机的设计研究,开发一种低成本的具有数字I/O通道、多通道A/D转换、D/A转换的数据采样的PCI接口控制版,可以广泛应用于低要求的数据采样工程中。

网友:

根据性能,,选择ad da,,然后选择一款pci桥芯片,,
分配地址空间,,估计你要加个fpga较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