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i中断

楼主(2005-04-05):
麻烦做过这方面工作的人帮我看看我的代码,如果错误,请改正,谢谢!
我在设计中使用的是如下的代码,但好像有问题。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intn <= 1;
    else if(clrint)     //clrint为清楚中断的使能信号
      intn <= 1;
    else if(int_en)     //int_en为声明中断的使能信号
      intn <= 0;
    else
      intn <= intn;

网友:

你能说说你需要实现什么功能吗?

网友:

你实现什么功能,你这样做可以,但是你这个实现,在驱动程序上问题就出来了,和9054的实现很不一样,也和驱动程序的中断服务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