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9052的BCLK0引脚和CL引脚

楼主(2005-04-08):
用的是pci9052的isa模式,BLK0接的是多少频率的时钟啊
我看很多地方接的是8MHZ,是不是只能接这个
pci9052的clk引脚是不是直接和pci的clk相连就行了?由cpu控制的?
还有在isa模式下还有cs0,cs1的片选信号了吗?看data sheet上好像没有了,但看人家的论文上好像用了cs片选

楼主:

另外,在isa模式下,LBE0和LBE1成了ISAA0和ISAA1。如果我接的芯片是8位数据线,而且数据和地址时复用的,那pci9052的LA2-LA23以及ISA0-ISA1还有用吗

楼主:

局部地址空间和片选基地址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