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的地址映射的老问题请教

楼主(2005-04-08):
9052上说有PCI配置寄存器和本地配置寄存器。
不太明白,
1,PCI配置空间中有几个基地址寄存器,而本地配置空间中也有几个基地址寄存器,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2,有5个局部地址空间为什么只有4个本地片选?
3,PCI配置空间的64个双字是映射到存储器或者I/O空间访问的还是专用指令?
4,局部地址空间是不是当PCI卡上有板载的存储器时才设置使之映射到存储器空间以便访问?
本人作毕业论文是数据采集卡,看了 很久的书,都感觉越看越糊涂了,一直不太清楚。渴求各位前辈的解答,先谢了。

网友:

呵呵你是不是看<<CI开发宝典>>啊,我也是越看越糊涂

网友:

1.64字节配置空间的功能是,计算机在初始化后,读PCI槽上的寄存器,若如果读出有设备ID,就表明存在PCI设备,然后配置后面的寄存器,得到IO,内存空间映射地址

网友:

2.不明白这一条是什么意思
3。PCI配置寄存器是自己带的寄存器,不属于IO,内存空间,CBE里有专用的字节对应,在作驱动程序用自己构造的的IRP包
4。存储器和IO空间可以在没有具体内存和IO空间就映射

网友:

pci配置寄存器是配置pci板卡资源信息的,操作系统通过读pci配置寄存器来获取板卡需要的资源,并分配给板卡.
配置寄存器配置的信息有
1.板卡号-识别板卡.
2.pci芯片,
3.外部空为io/mem,
4.外部大小等.

网友:

5个配置空间中有一个为pci芯片配置的,
要对外部空间访问还要写驱动程序.

楼主:

多谢各位大哥的解答,现在反正看书很模糊,看完了9052的DATA BOOK,比先前清楚了很多.
1,现在我想本地端用一块0809做数据采集,8位总线应该如何设置LBE信号?
2,我想用BCLK0时钟通过分频的形式作为0809的时钟,转换完成后EOC信号作为中断请求信号,且本地端不外加控制器.也就是说卡上只有9052,0809和分频电路 ,在时序要求达到情况下能否实现.
3,0809接在CS0片选上,想问一下,CS0片选基地址寄存器其地址范围与局部地址空间0有什么关系吗?我看到一个资料说前者在后者的范围内,是吗?

网友:

cs0片选范围是地址范围的1/2,这些问题在DATA SHEET都可找到,仔细看看!
数据线宽度也可同过CONTRL寄存器器设定,

网友:

我想问一下,控制芯片的配置寄存器本身在电脑中的地址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我认为是当PCI设备插在PCI槽后,系统复位后,总线枚举器通知BIOS,对应的PCI槽上有设备。然后BIOS读对应的PCI槽上的配置寄存器,所以,配置寄存器本身是没有分配电脑的地址的。

楼主:

我看9052上说"Chip selects are not bound to any particular Local Address Space unless programmed accordingly in the CSxBASE,LASxRR,and LASxBA register".
是不是说当 CSxBASE,LASxRR,and LASxBA 配合的时候CSx#就可以提供几个地址空间的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