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的PCI的驱动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5-04-10):
对于一个挂在PCI总线上的外设来说,它可以映射到IO空间,也可以映射
到MEMORY空间,那么如果它映射到MEMORY空间的话,是否可以用
RtlCopyMemory之类的函数来进行数据传输呢?或者只可以用
READ_PORT_XXX/READ_REGISTER_XXX这两种函数来与外设进行数据读取?
我想一个外设虽然映射到内存空间,但是和真正的内存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能使用内存操作函数来交换数据。但是如果要从外设读取大量数据,
也是利用READ_PORT_XXX这样最多一个双字大小的读吗?

网友:

你的问题,和我想的差不多,和我现在的水平差不多!我想,既然是影射到了内存空间,就可以把它当做内存来看待,因为现在的内存寻址空间为4G(32位机),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没有这么大的内存,所以这样映射以后就相当于我们增加了内存条吗

网友:

对PCI设备操作首先要得到其线性地址,PCI设备的地址是又操作系统动态分配的,所以要对内存操作要利用运行在底层的VXD,WDM来获得系统分配的地址空间,并转换为应用程序可以访问的线性地址方可!

网友(2005-07-23):

对于map 到Memory 空间的外设,就可以看作是memory.

网友:

对于大量的数据交换一般都会采用dma模式,
如果直接在驱动里面调用RtlCopyMemory会影响驱动的响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