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求助--PCI突发传输设置问题---奖励200元

楼主(2005-04-11):
使用9052设置为突发写入传输方式,测量却总是工作在 SINGLE 方式,给我提点建议吧! 多谢了!  给200元

网友:

信元啊?

网友(2005-06-22):

实现burst传输需要target支持,若target不支持buest,master会在传输一次后自动disconnect

网友(2005-07-22):

First of all, you have to decide which party cause the problem.
If the master asserts FRAME# for only ONE cycle, then the master causes the inability to burst.
If, however, the master asserts FRAME# for more than one cycle, and the target always ends the transaction with DISCONNECT1 or DISCONNECT2 (see PCI spec 2.2 for details), then the target does NOT want to accept burst.
Hope this hel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