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CI接口原理图和PCB封装在protel99se或者protel2004dxp什么库里面

楼主(2005-04-17):
谢谢各位,小的现在想作个原理图,结果不会作封装了!谢谢大侠

网友:

你用什么芯片阿!先

楼主:

我想用altera的flex10k芯片啊,关键是pci的原理图和封装不好找啊!!谢谢你哈

网友:

PCI槽的封装你找个PCI板测下就好了

楼主:

汗,那不是有现成的模板么,不用自己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