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PCI9030的,本地的相关控制信号线怎么用,能告诉我吗?

楼主(2005-04-18):
在PCI9030端的CS0#、CS1# GIPO0~8C 以及LREQ
LGNT LINTI1 LINTI2 LPMESET LPMINT#是如何处理的,
麻烦能给我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

数据手册上会写的很清楚,想逃避数据手册是没有意义的,
即使现在有人告诉你这些信号是什么用处,
将来你用其他芯片呢,,还要自己踏实的去看,
不过我建议你尽量去收集一下网络上的资源,,
对你入门很有帮助,到了具体的信号层,,就必须看数据手册了,

网友:

我这2天一直在看PCI协议和PCI9052芯片的英文资料。可是,我的英文差啊!所以才从google上搜索到这个论坛,打算泡上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