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控制芯片的配置寄存器本身在电脑中的地址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05-04-18):
我想问一下,控制芯片的配置寄存器本身在电脑中的地址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计算机启动的时候,bios会对每个pci槽(如果槽上是桥的话,还会对桥后面的每个设备)
的配置空间进行访问,获得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出了各种id之外,
对于资源来说,只有板卡申请空间类型和空间大小,bios要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
处理,之后分配相应空间并写回配置空间,写回配置空间的值就是我们看到的基址。
对于操作系统启动之后是否会重新分配,我没研究过,估计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