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总线下发burst的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05-04-19):
我有一个PCI设备,该设备是slaver,在windows环境下,如何控制主机用burst方式读写数据?希望各位大侠给我一些解决的方法和提示,谢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iuiang在 2005/04/22 03:01pm 第 1 次编辑]

据一些网友说可以应用pc固有的dma完成此类操作,
在我没有实现这种操作之前,我不能给你更多肯定,
再或者应用这种方法,对硬件有什么要求,建议你仔细查阅相关文档,
我没写过这类驱动,你可以请教一些驱动人员给你更为准确的答复。
如果你用这种思路实现了的话,也通知一声,
我也遇到过几个这个问题。

网友(2005-07-22):

This depends on a number of factors:
1. Is CPU capable of bursting data to north bridge? Normally, answer is Yes.
2. Is the bridge capable of bursting data to the PCI device? It may or may NOT. You have to check the manual to find out how to turn the feature on if it provides that feature.
3. Is the PCI device capable of accepting data burst? If it does NOT, it will never have a burst on PCI 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