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上的PCI槽的3.3V电源可以用么。我们的FPGA不需要5V。

楼主(2005-04-19):
如题,求助,哪位dx做过这方面的东西啊?而且现在FPGA的供电电压都比较低,我们要通过PC来做简单的验证,FPGA很少有5V的,如果用3.3的IO电压,可以么??
谢谢先。

网友:

现在的PCI插槽支持3。3v

楼主:

也就是说,我可以只用PC上PCI槽的3。3伏,而不用5伏么?

网友:

我现在就用的是3.3v

楼主:

我们想用pc做简单的验证平台,那上面是5V的槽,我们看PCI2。1上说,不能依赖5V上的3。3V,要用电源转换芯片,是的么?

网友:

所谓的5v pci和3.3v pci是描述在pci总线上,地址数据线或/和其他控制线上的
电平,pci上又很多种电源提供,包括5v 3.3v 12v甚至负电压,这些电源需要
什么就可以用什么,不用考虑其他因素,,
但要做真正的板卡之前要注意的一点是,前面所说的总线电平,
很多芯片包括很多系列的fpga都是3.3v的io电压,但有些芯片
在管脚上是5v可容忍的,据专家说,pci由于其信号机制的原因(反射波),
在pci上最大可达到7v以上的瞬间电平,我没有仪器也没测试过,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器件将会很难,所以很多设计上为了能
支持两种电压的pci,都在总线和控制线上加有电压转换芯片,
对fpga来说,比如SpartanII是3.3v io电平,,但引脚是5v可容忍的,
可以直接引到金手指上,儿对于新出的SpartanIII,也是3.3v io电平,
但不是5v可容忍,,所以就不能直接接到金手指上,
还有其他其他公司的芯片,,有些是有几个bank的引脚5v可容忍,其他的
不支持5v的,,如果选择这样的片子,就只能那几个bank接到金手指了。
有些pci-pci桥,支持下级pci电平可配置,比如intel的21152等,
如有兴趣,,可以自己查阅。。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的指导,我们准备试一试。^_^

网友A(2005-07-13):

还有啊,3.3V的FPGA((IO)能驱动5V的PCI吗,PCI的数据口是是双向口

网友B:

单说供电,若是3.3v,直接取自pci是不可取的,因为3.3v波动大,

网友C(2006-02-21):

3.3v波动大,确定吗?
liuyang又说可以直接用勒
呵呵

网友(2006-09-07):
看这样的帖子才有帮助

网友:
可以直接用,PCI总线规范里面,高电平的最小值为2.0V,只要大于这个值都是可以的,那3.3V肯定也是可以的

网友(2006-10-22):
引用 网友A:
还有啊,3.3V的FPGA((IO)能驱动5V的PCI吗,PCI的数据口是是双向口

引出,加decoupled电容,比如20uF,0.1uF,10nF,波动还很大么?

网友(2006-12-29):
引用 网友C:
3.3v波动大,确定吗?
liuyang又说可以直接用勒
呵呵

波动大不大,看fpga 的对电源的要求了,如果较严格,直接肯定就有问题,
decouple 只是针对纹波,若是3v3 接近下限或上限,再加上纹波,您的fpga 是否能正常工作呢,
我就碰到过,工作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说供电,若是3.3v,直接取自pci是不可取的,因为3.3v波动大,

faint,谁告诉你的?
需要注意的倒是PCI-33/66 3.3V电源的负载能力。

网友(2007-04-29):
喜欢这样的帖子

网友(2009-06-09):
很好的帖子

网友:
可以比较放心的使用,不会有问题!

网友(2009-12-22):
可以的哦

网友(2010-02-06):
1.作为FPGA的供电来说,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直接使用PCI插槽上的3.3V,不过一定要在板子的电源入口处加足够的滤波电容;如果要考虑各机箱的兼容性(不同的机箱的电源在电源稳定性、精度、纹波等参数上差距较为明显),建议楼主还是采用5V供电,用DC/DC转为3.3V再使用

网友:
2.PCI总线上的IO电平按照规范上的数据:在3.3V IO电平标准下,总线上的峰峰值电压可能到7.1V,在5V IO电平标准下,总线上的峰峰值电压可能到11V,根据Xilinx和Altera的官方资料,都不允许直接将FPGA挂在PCI总线上

网友:
3.要把FPGA挂上PCI总线,根据你的FPGA应用,可以有这样几种方案:1)FPGA没有采用PCI IP Core,毫无疑问,只能通过类似9054这样的PCI - Local Bus的桥片与PCI总线连接;

网友:
2)FPGA采用PCI IP Core,可通过PCI - to - PCI桥片接入PCI总线
3)FPGA采用PCI IP Core,不通过PCI - to - PCI桥片接入PCI总线,而是利用总线开关将FPGA接入PCI总线

网友:
我目前采用的就是方案3),用了两年,产品型号十几个,未发现总线电平导致FPGA损坏的问题

网友(2010-06-21):
innovation
我想请教几个问题。你的第三种方案是怎么实现的,是FPGA直接和金手指连接吗?谢谢。

网友:
本人实际用过pci插槽取3.3V电的,肯定没问题。当场做板子时为了保险,做了个5V经LDO变换出3.3V和直接取3.3V的跳线,实测二者都可以。

网友(2010-10-13):
两个问题,别搞混了哦:)
1)FPGA供电通过PCI接口提供的5V或3.3V电源,个人建议最好用5V+LDO方式;
2)信号线的电平转换问题,这个可以通过总线开关,例如QS3861之类的接口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