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054的寄存器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5-04-21):
PCI9054可以工作在M模式,C模式和J模式,
请问这些是由哪些寄存器设置的?

网友:

数据手册上有详细记载,,是由引脚还是寄存器控制,,一目了然。。

网友(2010-02-08):
管脚控制。。

网友(2010-08-21):
只需要将管脚MODE[1:0],设为00即可(176pin PQFP封装的对应是157,156管脚),一般在硬件上实现

网友(2010-10-26):
在C模式下,怎么通过Local Bus进行寄存器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