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仲裁的问题

楼主(2005-04-22):
在有些资料中提高了在PCI仲裁过程中,可能发生当前设备在未能完成所有数据传输的情况下被迫交出总线。只有当重新获得PCI总线时,才能够续传剩余的数据。
请问:什么时候会发生当前PCI设备不能完成传输而要交出PCI总线拥有权?
另外,如果此时当前设备正在进行数据传输(burst ),那么交出PCI总线后,待其再次拥有PCI总线时如何根据上次的地址续传呢?
如果打断该设备的PCI设备一直持续传输,那么该设备3是否会失去续传的机会呢?
请各位指教!多谢!

网友:

协议规定pci仲裁强行结束某次交易,其条件为:
1,当前的交易master已经超出自身配置空间min_gnt所描述的范围
2,有另外一个master正在申请交易
地址续传的工作由master本身负责,对于被强行结束的交易,master
必须记录下所有的状态(包括当前续传地址),之后在适当时间,再次申请交易
打断改设备的pci设备也会遵循最上面的两个条件,仲裁也会强行结束其交易。

网友(2005-05-27):

顶一下

网友(2005-07-22):

more stituation of give up bus ownwership:
1. Latency timer expired and other master applies for bus -- memory write
2. cach-line boundary hit and other master applies for bus -- memory write invalid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