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配置空间的读写?

楼主(2005-05-02):
如果没有串行ROM,PCI控制芯片里的原始数据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写到配置空间里的呢?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款?

网友(2005-07-22):

他有可能,在设计芯片时,就将一些最基本的配置写死在其中,但外边的ROM/EEPROM/Flash/etc装入数据时,更新配置。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芯片是如何设计的。看看手册应该由解释。

网友(2005-10-24):

对.都是有默认配置的,不通过eprom修改就使用默认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