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CI设计问题,请帮忙?

楼主(2005-04-26):
各位好:
  我设计了一款PCI板,它是PCI3.3V 插槽开口,跟5V的不同。
  现在我很疑惑,我的计算机PCI插口都是支持5V的。我做的开发板不能插进去。
如果我改开发板,是支持5V跟3V的那种,但我计算机只支持5V,我想知道。我得用多大的电阻匹配(即在PCI接口连接线上串连电阻)。

  我现在用的SPARTAN2E的FPGA。只支持3.3V的PCI。
  谢谢!!

网友:

那你用spartan的芯片吧,,既支持5v也支持3.3vpci,,,

网友:

串连电阻不是最好的方法,关于这个问题,我参加过一次讨论,
最后的结果是,尽量用电平转换芯片,用电阻去匹配电压
“并不能完全保证在所有的机器,所有的槽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