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急啊,PCI板卡不能检测到vender ID

楼主(2005-04-27):
初次做板卡,第一个拦路虎就是我画好PCB板子插到机箱后检测到有PCI硬件,用WINDRIVER能检测到device ID,却检测不到vender ID,应该显示vender ID的地方显示ADLINK,请DX帮我想想有什么可能啊。
我用的是9052芯片,其中5V的电源是从金手指引出,还有金手指引出3.3V电源提供给其他芯片。

网友:

计算机启动的时候自检报告里面的vender id跟你配置的id是不是一样么,
或者用http://www.eetop.com.cn/cgi-bin/topic.cgi?forum=11&topic=170
这个软件尝试一下,,
如果还不行的话,你尝试更改掉vender id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