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liuiang

楼主(2005-05-11):
你之前不是做过LWIP在pnx1500下的移植,能不能发给我参考一下!
wedoblsn◎yahoo.com.cn

网友:

很抱歉,,我没有权限发布或传阅那个东西,,帮不了你,,如果有问题大家可以讨论。

楼主:

我现在调试UDP,发送没问题,接收时在执行到ip.c的ip_input()函数,如果设置输出信息可以看到输出信息显示接收到20个字节(pc端发送了20个字节数据),但是我的主程序却收不到数据,而且接收过程如果在某个地方设置输出信息接收过程就会停止不再继续执行,如在某个地方设置两个printf,则只有第一个会被执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liuiang大侠帮忙分析一下,不知道你是否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ndk环境的printf有三个问题:
1,printf所打印的字符穿必须以回车'\n结尾
2,在中断中printf可能会有问题,
3,多线程同时工作没有保护,有时会被调度中断。
请确定这三个注意。。

楼主:

谢谢,我之前确实有碰到过这些问题,我还以为是我的程序问题
现在我的UDP已经通了,tcp可以发送数据,不能接收
我用sniffer查了一下,tcp发送数据前connect建立连接时本来应该有三次握手的,lwip发送一个,pc端回应一个,lwip再回应一个,这样才能建立连接,
但是实际上lwip没有再回应而是直接就开始发送数据了,我看了lwip的代码,好像它确实是这样处理的,这样跟我的pc端的程序就会出错。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还有就是优先级的问题了,ucosii的优先级是越小越高,而psos的优先级是越大越高,对lwip,应该有三个地方要设置优先级,一个是lwip初始化,一个是socket进程,一个是lwip初始化后建立的tcpip_thread进程(多个),不知道你是怎么设置这三个进程的优先级的?

网友:

tcp是三次握手,我记不得最最原始的lwip代码是怎么处理的,,
我们的处理是将第三次的握手丢到发送队列里面,启动发送。
关于优先级问题要看你优化的lwip性能和你其他任务开销,,
要综合考虑,,我们处理是低于视频处理优先级,,
因为在我们的系统里面,,网络是局域网,,相对干净一些。

楼主:

谢谢!
还是关于printf的问题,我现在试着要去掉所有的printf,结果在初始化的时候我本来设置如下:
tmEthTtcpIoctl( TM_ETHTTCP_AUTONEG,  &autoNeg);
printf("If Auto-Negotiation OK,press Enter!\n");
getchar();
我是把pnx1500和pc用网线直接连接的,如果初始化时的自适应过程成功,pc端的就会提示连接成功,然后我再按enter键让pnx1500继续执行,后面可以顺利发送tcp数据,现在我改成如下:
tmEthTtcpIoctl( TM_ETHTTCP_AUTONEG,  &autoNeg);
tmEthTtcpIoctl( TM_ETHTTCP_STATUS,  &CurrentStatus);
while(CurrentStatus.linkStatus != TM_ETHTTCP_LINK_OK)
    {tmEthTtcpIoctl( TM_ETHTTCP_STATUS,  &CurrentStatus);}
tmosalTaskSleep(3000);
就是在启动自适应过程后然后循环读取pnx1500的网络状态,如果自适应完成(已建立连接),再延迟一段时间,然后再继续执行,这样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改完后就编程tcp只能执行到连接部分不再发送数据了。
printf应该是只影响到程序的执行时间,不会影响到任务的优先级的吧?

楼主:

谢谢liuiang大侠的支持,我的LWIP已经tcp和udp都可以工作了,目前正在做全面的测试和优化。

楼主:

LWIP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用的是lwip1.1.0版本的,我的select函数udp可用,tcp不可用,不知道你们是否有碰到这个问题?

楼主:

liuiang老大,最近忙什么呢
关于LWIP移植后的测试要做哪些测试?有没有比较好的测试软件介绍一下!
上面那个select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是我的消息队列分配的空间太大,导致只能分配5个消息队列。

网友:

测试我们也没用什么软件,,直接就是跑协议,,自己写的程序测的,,
主要还是吞吐量,cpu开销,等等,,

网友:

cpu开销直接用timedoctor测试,,吞吐量我们是在pc这边测试的,,
pc这边测试的不是非常准,,只能做参考,,

楼主:

你好!liuiang!
我的NI是根据NDK原有的tmEthTtcp修改的,网络初始化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直接用tmEthTtcp的初始化函数,只作少量的修改,现在我下载程序执行时偶尔会出现启动失败,我查了一下是网络自适应失败,然后重新下载程序就会死机。
不知道你们当时是否有碰到类似的问题?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互斥体用于中断服务程序和普通进程时,中断服务程序会强占普通进程的互斥体,我试着修改互斥体创建的参数,但是中断服务程序始终都会抢占普通进程的互斥体,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05-06-10):

上面的问题应该是因为中断程序不允许堵塞!
我现在也开始看TSSA了,实在头大,不知道liuiang大哥是不是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中断程序不允许阻塞,,所以中断例程里面只允许发信号量而不允许接受信号量,,
自适应问题我们也遇到过,,不过我确实忘了怎么解决了,,
tssa和网络没有任何关系。。。
下载死机的问题我们也遇到过,,程序没有正常结束或者iic总线上有其他的master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lwip网络实现后,要实现对视频服务器的控制和视频流的网络传输,我们准备用rtp协议,然后应该实现一个TSSA组件来调用RTP协议,或者你们是在应用程序中直接调用?

楼主:

还有webserver,你们是在应用程序中直接调用么,还是把他做成TSSA组件的形式?

网友:

你说的两个东西我们没用,,用tssa包装也可以,,我们以前专门做了一个空源和一个空接受,,两者负责一般应用程序与Tssa配接。。

网友(2006-01-11):

请问一下,都用的什么RTOS阿?

网友(2007-04-28):

上面的两位大侠,小弟也在做这个,不懂啊。
能不能给点你们开发的大致流程。
我主要是难在PNX1500硬件驱动接口上。
就是那些read,send 晕阿。给大概说说也行啊。
拜托了大侠们
急啊
我的邮箱是lyz172@sohu.com

先谢谢了

网友(2008-06-16):
现在还有人讨论吗

现在还有人讨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