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用fpga开发pci接口芯片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5-05-12):
小弟是个新手,现在正在用fpga开发pci的接口芯片,目前已经到了上硬件调试阶段,但是遇到了一个问题,板子插到pci插槽后bios根本没有检测到板卡,所以想请教各位高手,bios在对pci板卡进行检测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流程,在什么情况下才算是识别到了板卡(是读出配置空间中的DeviceID、VendorID等信息就算么?)
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如果bios检测不到pci设备,会不会将此pci插槽隔离呢?劳烦各位大虾

网友:

顶一下

网友:

很简单bios在扫描pci设备的时候如果VID和DID都是FFFF的话就认为不存在

网友:

还有啊,现在的计算机都采用节电模式,如果没有扫描到有效的设备,PCI插槽上的时钟就会被取消!通过BIOS设置可以更改此项。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再找找问题出在哪:)

网友(2005-07-22):

查三样事情:
有无加电到该卡?
有无时钟到该卡?
有无复位到该卡?
然后你再往呀么往前走。。。

网友:

如果时钟,电源,复位正常,肯定是PCI协议出问题了.
主机上电后会逐个扫描总线设备,如果没有及时给出应答信息(devsel,trdy拉低),host认为在此IDSEL上没有设备,一般会将此slot上的时钟关掉.
如果还有问题再交流.前一阶段刚用FPGA作了一个pci接口,至少可以访问配置空间了,用windriver可以访问,近来准备加一个uart

网友(2006-08-21):
楼上的能不能给点资料,小弟是个新手在FPGA做PCI接口,给点意见,要把数据传给PCI,芯片配置怎么弄啊.指导一下;
cqm239@163.com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