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PCI配置操作的问题,劳烦各位大虾帮小弟释疑

楼主(2005-05-16):
请问,对于PCImaster来说能不能进行配置读写??
对于配置读写规范上的解释是从MASTER确定FRAME#开始,出地址选定target,那么如果只是设计一个master控制器,那么要不要配置读写呢,也就是说对于单独的MASTER模式的设备配置读写是怎样的??
    谢谢!!!!!

网友:

对master的配置操作,与slave没有区别,你暂时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2005-07-22):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