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052 ISA模式的调试。

楼主(2005-05-17):
本人用9052做了一张数据接口卡,用ISA模式。用windriver访问I/O端口时,IOWR#/IORD#信号怎么没变低?另外BLAE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2006-02-24):

我跟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如果你解决了,告诉我一声好么?我的qq:4489689

网友(2006-04-24):

BALE是总线地址锁存信号,如果你想把ISA总线地址进行锁存的话,就将BALE接到锁存器的STB引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