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信号

楼主(2005-05-17):
我在搞PCI时,用示波器观察FRAM,IRDY,TRDY,DEVSEL,GNT的变化,但都对不上协议上写的,不知哪位高手能指点指点。

网友(2005-07-22):

示波器是无法看到协议波形的,只能看看信号质量。
逻辑分析仪才能看到协议波形。

网友(2006-02-21):

有逻辑分析仪照片吗?
传一个上来看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