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驱动程序?

楼主(2005-05-21):
[这个贴子最后由happylyon在 2005/05/21 11:32pm 第 1 次编辑]

小弟现在在做毕业设计,大致就是用C语言写一个PCI驱动程序,实现以下功能:
1寻找PCI设备  2寻找PCI基地址  3实现PCI设备的读写操作
现在小弟针对参考书上给出的几个子程序有一系列问题不明白,希望PCI高手能够指点迷津:
1 子程序已经给出,怎样编写一个主函数来完成变量的定义和使用呢?
2 程序中出现  _AH=PCI_FUNCTION_ID;
               _AL=PCI_BIOS_PRESENT;
请问,程序里的_AH _AL  _BX  _FLAG等变量如何定义?
3什么是子程序的入口参数和出口参数??
4 VID 和DID的值怎么应用??
再次对热心的高手表示感谢!

网友:

VID和DID是驱动程序用来区分你的设备的标示.用C哪能写驱动啊.要用DS才行.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在那个操作系统上写,,win,dos还是linux
其次你要确定你手里的可参考的代码都是干什么的,,
再次了解你基于的操作系统编写驱动的过程和细节,,
最后--干!!

网友(2005-08-26):

LZ,子程序能提供给我参考吗?我也要做这个事情。可以的话把子程序发给我吧,谢谢了。我的邮箱:lilymoonrose@et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