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pci 64bit接口和32bit的设备相连接

楼主(2005-05-25):
求助:如何实现PCI 64bit接口和32bit的设备相连接
  是不是只要把高位的AD(63:32),还有一些辅助REQ#、ACK64#等等)的信号空接就行了??

网友(2005-07-22):

CBE#[7:4]
normally, 32 bit device will not reponde to REQ64#, and the bus will be handle 32 bit tal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