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CI引脚选择?

楼主(2005-05-26):
PCI插槽引脚分为A、B两面,我应该选择A面的引脚还是选择B面的引脚,或者在A、B两面之间各选择一些组合成我需要的引脚。这个问题在好多书上都没有提及,希望能够的到你们的帮助。
另外,如果我的PCI控制新片选择CH365,配置空间的内容我应该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往里头写如初始值?

网友:

ab两面都要连接,,从设备要连接除电源外至少47个脚,,主设备还要加两个。。
一般芯片都会自动载入的,,pc这边也会在bios里面自动访问的,,不用硬件设计师操心。

网友(2005-07-22):

That is corr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