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232的相关内容.

楼主(2005-05-26):
最近boss让我查些rs232的一些具体内容,我只知道这是一个串行的通讯协议,但是很难找到具体的通讯协议什么的,是不是这个只有电气规范啊?

网友:

有用的就几根线,最简单的是一个接口A的发射pin3接另一个接口B的接收端pin2,A的pin2接B的pin3,自己的pin4和pin6相接,pin7和pin8相接,还有个gnd。用到握手功能(用于解决不同步,因为比如pin8为CTS,它变成低电平的话,数据是不会传输的),可以将A的pin4、6、7、8和B交叉相接,这种图很多的。应该很好查到的

网友(2007-02-27):
回复 网友A:

RS232本身就是一个通信协议

网友:
RS232有物理特性和电气特性,当然还有通信协议。